[求助] PSS simulation Warnings during PA design

楼主(2011-12-14):
Hello everyone,

I encounter some boring warnings and errors listed as follows during PSS simulation in Cadence SpectreRF.

Warning from spectre at time = 475.28 fs during periodic steady state analysis `sweeppss-014_pss', during Sweep analysis `sweeppss'.

M0: Vgd has exceeded the oxide breakdown voltage of `vbox' = 4.08 V.

M1: Vgd has exceeded the oxide breakdown voltage of `vbox' = 6.8 V.

Warning from spectre at time = 41.6667e-24 s during periodic steady state analysis `sweeppss-013_pss', during Sweep analysis `sweeppss'.
Sweep iteration for `pin' = 2.5 terminated prematurely because of following error(s):
Error found by spectre at time = 41.6667e-24 s during periodic steady state analysis `sweeppss-013_pss', during Sweep analysis `sweeppss'.
No convergence with minimum time step. Last acceptable solution computed at 0 s.

Does anyone have any idea about the solutions to eliminate these warnings and errors.

Many Regards!

网友:
减小前一级输入信号的功率,更改匹配电路,或者降低栅极偏置电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减小前一级输入信号的功率;
      因为要看功率增益,在PSS仿真的时候将输入功率设为变量,范围为-30dBm~5dBm,在输入信号功率小于0dBm没有出现这个Warning;

     更改匹配电路;
     有个疑问,输入匹配还是输出匹配,or 级间匹配?

     降低栅极偏置电压;
     降低栅极电压是可以,输出功率又达不到要求。

     很纠结啊!
     求高手指导一哈啊,小弟是菜鸟!

网友:
先做transient仿真,看看stress是在startup还是在steady state. 如果在start up注意下startup sequence或者适当加protection就可以,如果是steady state可能需要修改设计。

网友:
同意楼上的。pss分析因为算法问题有时会在初始的仿真时间出现不正常的电平或电流,如果瞬态没这种情况可以不管这些warning,如果瞬态也有就要小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Ball2004的回复,我仿了一下Tran,没有出现类似的Warning,可是PSS仿真会出现,一直没有弄明白,也不知道该不该想办法消除这warning。   因为我试过修改电路的某些参数可以减少一些,但是有时候还是会冒出来1~2个,很难完全没有。

   所以,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hezudao 的回复,我仿了一下Tran,没有出现类似的Warning,可是PSS仿真会出现,一直没有弄明白,也不知道该不该想办法消除这warning。   因为我试过修改电路的某些参数可以减少一些,但是有时候还是会冒出来1~2个,很难完全没有。

   所以,谢谢啦!

网友C:
回复 楼主:

    如果确定tran下没问题,解决warning应该很容易,把initial tran设的长点就可以了,不过没啥必要,只要能收敛就行

网友D(2012-03-19):
跟楼主遇到类似的问题,仿loadpull时在adaptor的某些值遇到管子击穿的提示,然后我取了击穿时adapter的值仿tran,我觉得是自激振荡了,还没解决,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E(2020-08-14):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您好 我最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在最初很短的时间内会有warning,之后都不会。请问具体如何设置initial tran?谢谢!

网友F(2021-08-24):
引用 网友E:
您好 我最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在最初很短的时间内会有warning,之后都不会。请问具体如何设置initial tr ...

您好,我最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hb仿真和tran仿真都报这个warning,请问您找到解决办法了吗?

网友(2023-04-04):
我的达到12.24v了,很奇怪

网友(2024-11-0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这些warning消除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跟楼主遇到类似的问题,仿loadpull时在adaptor的某些值遇到管子击穿的提示,然后我取了击穿时adapter的值仿 ...

你好,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好,我最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hb仿真和tran仿真都报这个warning,请问您找到解决办法了吗? ...

你好,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