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物理库与逻辑库的单位不一样 怎么办啊

楼主(2011-12-14):
各位前辈   ICC中物理库与逻辑库的单位不一样  怎么办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用改库前面的标准单位?还是库中单元的相应数值都要改? 比喻把电容的单位从pf改为nf  某单元的电容数值要从0.2改为0.0002吗?

网友:
我一般是改那个库里不用的,比如时序库了的长度,物理库里面的时间
如果真的库里使用的数据的单位,还是别改的好

网友:
没关系吧, ICC 的那些 not matched unit的warning可以不用看

真正的timing计算是用main db(即std cell db)的单位来计算的,

物理上的的单位以main design mw 的tf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