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candence启动问题

楼主(2011-12-14):
各位高手,帮小弟看一下,我的电脑安装了vmware workstation后,启动candence显示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怎样解决?谢谢啦

网友:
系统的颜色和分辨率设置高一点

楼主:
嗯,我试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屏幕的分辨率已经是最高了啊,还是不行啊,不知怎么弄纠结中......

楼主:
还有哪位高手给点建议啊,要是连软件都弄不好,还咋做设计啊,郁闷啊

网友:
客户端软件的显示环境设置问题?

网友:
是虚拟机的配置需要配置成24-bit真彩的,一定要这么配才可以启动Cadence.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请问怎样才能把虚拟机设置能24-bit真彩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不知道怎么用VMWare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不知道怎么设置啊,我刚接触这方面很多不太懂的地方,请大哥赐教,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不是电路问题啊,是PC软件的使用问题.我一般丢给IT去做了,要不下礼拜上班我问问。VMWare应该是很好设置的,不可能设置不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太感谢了,大哥您真是个好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哥,我重新装了一个高版本的vmworkstation能启动了,但是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就是画原理图的时候工具显示不全啊,你帮我看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左边和上面的工具栏比应该有的少好多啊,大哥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你要下载一个完整的版权文件.

网友:
或者是版权文件的设置问题。

楼主:
是candence的文件?

网友:
建议你搜索一下Cadence的版权文件设置问题。看看就很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