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可以得到漂亮点的正弦波啊

楼主(2011-12-15):
利用插值算法,怎么可以得到好看点的正弦波啊?
基于要在FPGA中实现,由于硬件资源不是特别的多,参考了一些资料。依据插值算法,正弦插值需要考虑的主要有:通过ADC采集的输入信号;插值系数;算法;最终计算出的y。
在matlab中进行模拟取十个点,进行十倍的插值:
x1=【0:(2/9*pi):2*pi】;
y=sin(x);
m=0:length(y)-1;
for n=1:length(y)-1
    h=sinc(m+n/10);
   s=sum(y.*h)
end

网友:
插值 滤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不是不经过滤波就得不到想要的正弦波???

网友:
自己想箱看 不管插0还是插1 得到的都不是你想要 滤波后可得到你想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里运用的是正弦插值啊,看见一些资料里面没有讲到需要使用滤波进行处理

网友:
可以先滤波再插值

先用fir
再用拉格朗日插值

要求不高线性插就可以了吧

当然你要可以的话可以在fpga里面插出来更高采样率的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这里要求用到的就是正弦插值啊。输入的信号是正弦信号,通过正弦插值之后再得到正弦波。

网友:
以前是用cordic做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CIC插值滤波,等间隔插入零点,然后滤波,好像就是这样,我们现在用插了8倍。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他们说直接用正弦插值算法,但是我现在怎么都计算不出比较好的正弦信号在十倍插值的时候,五倍和两倍的效果都还过得去。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插值是用的什么算法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看看CIC算法,Altera的CIC核也是可以插值的,应该属于上变频吧,我们现在100K的采样率,插值到800K没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正弦插值算法啊

楼主:
    这个算法不太懂,因为我们设计的正弦插值算法主要是在示波器里面用到的,开始的时候都是用软件做的,现在要把这个通过硬件来实现。但是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插值系数应该怎么确定。十倍的插值系数不知道应该怎么计算

网友:
回复 楼主:

    强悍,我用FPGA只是在做采集,存储,触发的功能,插值由软件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