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df ---Astro中

楼主(2011-12-15):
工具 : Astro

我在.tdf 文件,定义一个pin,让其分布在左右两边。如下:
tdfPurgePadConstr
pin "BP0"    33 0.5 0.5  "left" 1 20
pin "BP0"    33 0.5 0.5  "right" 1 20

为什么我在用“axgLoadTDF” loaded TDF文件后,只剩下一边有这个pin,而另一边就没掉了。
老是要人为的去copy一下,又麻烦,又容易忘记。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弱问一下,pin能叫一样的名称吗?

楼主:
当然可以了,同一个信号要引导一个block的两边去,这不是很平常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已经是这么做了,如果copy出一个到另一边的话。Astro在绕线时都会连到内部的。

网友:
换个名字吧,然后再layout里面改回来,

也不用设dont route这种,

网友(2014-04-01):
能提供一个模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