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关于经典电荷分配型DAC的小白问题

楼主(2011-12-15):
小白求教:
书上对于Cc的作用只提了一句,offset compensation,求详细解释

网友:
给op加个offset,然后用电荷分配公式推导一下输入输出关系。

网友:
Phase 1: offset 存在Cc左板(一般是top plate)
phase 2: Cc左板接地,offset被推到右板(bottom plate),由于offset的存在,此时如果没有Cc补偿,vout会少一个offset。因此Cc的存在补偿了offse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懂了,谢谢!

网友(2017-02-06):
该电路在phase1的时候,op负端的共模电平如何确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开关电容电路不能拿经典方式分析,要遵循电荷电容分配原则

网友:
offset被存在电容上了

网友(2023-12-04):
你好请问一下这是哪本书

网友(2024-12-21):
请问电路里的开关是用什么电路实现的,我使用传输门但是效果不好,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