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使用laker时在layer table 上面shift+鼠标右键有几种用法?

楼主(2011-12-15):
如题,

网友:
laker没有用过,帮顶

网友:
没有明白是什么意思。图形旋转吧

网友:
如果只对单一 layer table 进行shift+右键操作,应该有三种:sel=0,vis=1(有两种在sel上一次,在vis上一次);sel=1,vis=1;sel=0,vis=0;

楼主:
thank cxl666, 请教laker的鼠标设置在哪个文件里呢?

网友:
快捷键设置在/Laker/etc/leoDsgWnd.menu里,右键设置如下,可以自行修改Menu RightClickCommandMenu
{
    "Move"                          f.exec          "LEODSGMove"
    "Copy"                          f.exec          "LEODSGCopy"
    "Delete"                        f.exec          "LEODSGDelete"
    "Attribute..."                  f.exec          "LEODSGAttribute"
    "Window Check DRC"              f.exec          "LEODSGOnlineCheckDRC"
    "Clear LiveDRC Error Marker"    f.exec          "LEODSGClearRuleDrvMark"
}
# If you bind the "up" or "down" button to a command, it will be invoked
# either on the "up" or "down" button, and also on the "click" event.
# But, if you bind the "click" event to a command, it will be invoked
# only on the "click" event and won't be invoked on the "up" or "down" event.
Buttons turboButtonBinding
{
#<Btn1Down>
#<Btn1Click2>
#<Btn1U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