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encounter addWell

楼主(2011-12-15):
请问各位前辈,在encounter中使用的一个命令大概意思是addWellTap,请问这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工艺,你最好找到stdcell library的databook文档看一下
一般开始介绍几种特殊单元,比如ANTENNA cell,TIEHI/LO cell,FILL cell,比如你问的这个WellTap cell(NWELL and Substrate Tie Cell)

用到WellTap的工艺的标准单元都不不带衬底的,一般叫做metro工艺,这个WellTap cell你可以理解为帮助mos管补足为四端器件的。如果不加WellTap,所有的标准单元只有三端,没有衬底电位,不能工作。

网友:
主要是为了给衬底加电位,形成反偏, 从而更加保护电路,防止latch-up效应,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手!

网友:
tapless工艺一般用到tap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