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验证平台编写问题

楼主(2011-12-15):
各位大侠,小弟在一本书上看到一句话“为了降低多个输入同时翻转的概率,对时序电路的输入一般采用素数作为时间间隔。”。关于这句话我有两个疑问,第一就是为啥要降低多个输入同时翻转的概率?第二就是为啥采用素数作为时间间隔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网友:
信号同时翻转会导致信号完整性问题, 就是线和线之间是会互相影响的, 特别是高速线, 例如serdes.
素数不会被除1和自己以外的任何数整除, 也就不存在公约数, 如两个信号, 一个间隔6, 一个间隔8, 那他们24个时间间隔内就会重合一次, 但如果间隔是5和7的话, 他们要35个时间间隔才重合一次.

上面的内容都是我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Sorry,我没有说清楚,我所说的情况都是针对testbench而言的,在测试平台上不存在同时翻转的问题。针对第二个问题,比如每次加3吧,从0开始,0->3就会同时有两位翻转,这样一来,也就不知道这句话的来由,这句话出自《verilog数字系统设计-rtl综合、测试平台与验证》(第二版)中的一句话

网友:
研究这个问题没意义. ....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啥?可否详细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