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跪求解答:如何快捷得到版图中pad的中心坐标

楼主(2011-12-15):
我只会最笨的方法,把鼠标放在pad中心,读数。想求个快捷的办法,谢谢

网友:
这个一般是PR工具出比较简单,但是从gdsil level的bond上出更加准确,

我以前公司是用在gdsill 上 有个skill 程序,在icfb里面load下,就好了

或者用calibre 对PA层的计算也行,

楼主:
   那那个程序怎么写呢?
还有怎么运用calibre?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你用的是Laker的工具的话,这样就可以了:
    在Laker 打开版图的窗口中, 用 Query -- > Pad Window 这个命令。

楼主:
回复  kanuoquan

    如果你用的是Laker的工具的话,这样就可以了:
    在Laker 打开版图的窗口中, ...
引用 网友A:

    很不幸,我没用

网友:
那就用吧,此功能还可以在pad上帮你打label

网友:
这么厉害啊, laker,这个都能查出来

不过laker的tcl也挺难用的, 命令都记不住

网友B(2012-01-25):
用calibre对PA层进行运算,很容易得到,一共才几行命令

网友:
pad不多,就手计算吧, 也不慢的, 可以熟悉layout

网友:
最笨的就是,把pad的一层改成xx的中心点就很容易看到了,鼠标放上去就出来了。还有网上我看到过大虾写的这个skill脚本。再仔细找找

网友(2014-05-18):
用skill脚本 直接给层次定位 然后找到坐标啊

网友(2014-07-10):
virtuoso的Turbo tool可以实现,华大九天的skipper做这个很简单

网友(2016-03-14):
回复 网友C:

    你如何改成xx的呢?  在下改了没成功啊、

网友(2022-03-25):
引用 网友B:
用calibre对PA层进行运算,很容易得到,一共才几行命令

怎么写? 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