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CC中route guide与route blockage的区别

楼主(2011-12-15):
各位前辈:
       有时候在ICC中禁止某个区域,(如PAD analog block),不让某些metal层走线,会去设置route guide(即encounter中的route blockage),请问下ICC中的
route blockage是做什么的了?
     谢谢了!

网友:
呵呵,ICC中的也是做routing blockage用的。
ICC中的routing guide不光是blockage,也有其他的用途,比如修正preferred routing direction

网友:
ICC中有placement blockage和route guide
route guide用来保护区域不让走某层的线
placement blockage用来保护区域不让摆放cells

楼主:
谢谢damonzhao 版主,就是说routing guide是routing blockage的加强版,功能比routing blockage更为强大。。。。。。

网友:
个人觉得routing guide的应用更灵活!

网友:
用 create_route_guide 吧, 这个是老命令, 可以用于route blockage 等用途

create_route_blockage 是给某些金属加blockage属性,  后来才有的

网友:
create_route_blockage后 必须设置下面的option true tool 才会honor
set_route_zrt_common_options -read_user_metal_blockage_layer true
create_route_guide不需要

网友:
这样的, 没用过 create_routing_blockage

网友(2014-11-21):
    我跑的时候没加这个setting,好像也honor了,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