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 II常见错误 DDR-DDR2

楼主(2011-12-15):
Error: DDR timing cannot be verified until project has been successfully compiled.
Error: Evaluation of Tcl script auto_verify_ddr_timing.tcl unsuccessful
Error: Quartus II Shell was unsuccessful. 2 errors, 4 warnings

Info: Allocated 54 megabytes of memory during processing

Error: Processing ended: Thu Dec 15 15:01:36 2011

Error: Elapsed time: 00:00:16
Error: Quartus II Full Compilation was unsuccessful. 2 errors, 1624 warnings

哪位知道上面是什么错误呀?我重新Generate了DDR的IP核还是不管用。

网友:
auto_verify_ddr_timing.tcl应该是这个脚本文件的问题。第一个error是说你还没有进行一次全编译,所以这个时候不能进行timing check操作,这个操作是在auto_verify_ddr_timing.tc这个操作脚本里面的,你可以先不要运行这个脚本,等第一次全编译完成后再加载这个脚本!

网友:
能提供更前面一点的log么?

楼主:
解决了,是我的工程路径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