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有限状态机独热码的问题

楼主(2011-12-15):
最近写了端状态机的程序,状态参数用的独热码,定义如下:
parameter[15:0]
        IDLE                                                 =16'b0000000000000001,
        READ_STATUS_CMD                                =16'b0000000000000010,
        READ_STATUS_CMD_OVER                =16'b0000000000000100,
        REQ_DONE_JUDGE                                =16'b0000000000001000,
        UNLOCK_BLOCK_CMD                        =16'b0000000000010000,
        UNLOCK_BLOCK_CMD_OVER           =16'b0000000000100000,
        UNLOCK_BLOCK_DONE                        =16'b0000000001000000,
        ERASE_BLOCK_CMD                                =16'b0000000010000000,
        ERASE_BLOCK_CMD_OVER                =16'b0000000100000000,
        ERASE_BLOCK_DONE                        =16'b0000001000000000,
        WRITE_WORD_CMD                                =16'b0000010000000000,
        WRITE_WORD_CMD_OVER                =16'b0000100000000000,
        WRITE_WORD_DONE                        =16'b0001000000000000,
        READ_WORD_CMD                                =16'b0010000000000000,
        READ_WORD_CMD_OVER                        =16'b0100000000000000,
        DATA_COMP                                        =16'b1000000000000000;
不知为什么最后一个状态总是进入不了,好像忽略了,改成用二进制的就没问题,还有将=16'b0000000000000000,一下依次类推,也没问题。。。
神马情况???

楼主:
自己顶,高手在哪里

网友:
把你的代码贴出来!

网友:
肯定代码没写对。

楼主:
晕了,原来多加了一个状态,没把状态机寄存器位数增加,导致最后一个状态忽略了,哎

网友:
某些状态进不去和你的设计有关,和你用什么编码有什么关系!

网友:
估计是代码出问题了~~状态转换的写错了一块~~

网友:
楼主详细解释下呢,怎么解决的?没看太明白你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