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est_bench

楼主(2011-12-15):
写testbench的时候,需要用到设计内部的信号,于是仿真的时候把它们引出来作为端口但是如果综合后仿真,就难找到对应的内部信号,各位大侠有什么好法子不?

网友:
我也不懂,是不是可以用在综合时dont_touch或者其它的命令把这个端口保留下来?

网友:
综合时选择maitain hierarchy选项!还有一些可能被优化掉得网线使用一些synthesis attribute来约束!但是一般综合后仿真没有什么意义吧,只要保证自己的代码风格都是可综合的代码这一步完全可以省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即便不做综合后仿真,后端以后的仿真要做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布线后STA啊,做布线后仿真想做到100%的覆盖率很难的,最好的方法还是静态时序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哈哈,你这气势就跟你的头像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侠讨论下六楼的回复呗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你还老是要求做后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设计本身不需要这个端口,但测试向量需要

网友:
在testbench中想使用design的东西还需要用端口引出来给testbench么?
在testbench中使用层次化应用引用不就完了! 你肯定没有通读过IEEE-1364-2001的stand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