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stract 问题求助

楼主(2011-12-15):
我Export出来的LEF文件为何Cell里面的描述,精度都是小数点后面两位?如何设置成小数点精度为三位?

网友:
顶一下  我也有过这样的疑问   大胆猜一下是不是和画版图时display options中的grid control有关...

网友:
在virtuoso里库的attribute里需要add resolving,一般是1000,精度好像在abstract lef就会变三位小数。

网友:
这个我也不清楚,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2013-02-22):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我没有找到你说的attribute和add。请问哪里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