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Xilinx virtex-6系列的FPGA做设计,一般可以跑到多少?400MHz以上有没有人跑过

楼主(2011-12-15):
Xilinx virtex-6系列的FPGA做设计,一般可以跑到多少?400MHz以上有没有人跑过?谢谢!

网友:
要看你的设计延时和器件的速度。-3的器件很容易跑到400M以上的。

网友:
看你大的片子,多大的资源占用率,我刚做的一个项目,V6 130T资源87%,%80跑在368.64M上,可以跑到,当时设计和约束要很好。资源占用率不猛的话400M有可能,当时很少有FPGA飙到400M的,局部的小部分电路可以搞搞。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答复,我也是做FPGA方面的,刚做不久,有机会多多交流!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