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ram时序操作

楼主(2011-12-15):
最近在做一个小项目需要用一个单口ram实现实时读写功能,敢问哪位大虾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看sram芯片的datasheet了,这个没法帮,不同的芯片操作会有一些不同的!

网友:
按芯片的时序图写程序,基本上就可以的了

网友(2012-03-02):
好巧,我也在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前一段时间没在做了,所以到现在也没做出来,你的进展如何啊?

网友:
需要注意手册上面的延时参数

网友:
直接按时序图操作就行。。。。

网友(2012-11-10):
SRAM是最简单的大规模存储模块了

网友:
最近我也有用到,正在找ram时序图。

网友:
看datasheet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