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labview中调用vc编写的ActiveX控件时,为什么总是出现数据类型不匹配的问题?

楼主(2011-12-15):
如图所示,开关是我自己用VC编写的,但调用到labview中后,出现上面的错误信息。数据类型不一致,应该怎么转换呢?请牛人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我也不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也有同样问题?

楼主:
坐等牛人帮忙。不胜感激!

网友(2012-02-06):
C中的bool型也是用byte型存储的吧,也就是单bit是不存在的。只是推断:)

网友(2012-07-20):
不知道用labview如何调用vc的控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能请教:在vc中编写的控件程序后缀是.ocx吗,在labview中如何调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