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ocean 脚本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1-12-15):
各位牛人,小弟在使用ocean仿真时遇到一个问题。
我是利用ocean对电路进行ac response仿真,对各种corner和temp进行仿真,现在的问题是我想把最终所有的输出wave form呈现在一张图上,目前是在仿真过程当中可以,可是ocean运行完之后,所有的结果曲线就会没有了。我不可能一直看着它,所以想请问群里的牛人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ocean仿真完成之后,输出曲线保留,我可以第二天早上看结果就可以了。

网友A:
到psf目录下打开结果就可以随时画出波形来啊,应该没什么困难的

网友:
我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比如要画某点(vref)的波形,你选择 save ocean script,一般的skill语句是:
plot(getdata("/vref"))
这样后面的结果就会覆盖前面的结果(除非你每个工艺角的resultdir都不同,可以从psf中恢复)。解决的方法是分成两步:
vref=VT("/vref")
plot(vref  ?expr'("the name you want"))
我举的例子是瞬态仿真(VT),但对ac(VF)也应该适用;试试吧。

网友(2012-02-14):
学习了,还没有用过ocean

网友:
注意result放在不同的目录即可,可以专门写一个脚本来打开这些目录里的图形,把仿真和现实分开。

网友(2012-04-03):
我的cadence load脚本出错时什么原因呀!我的用脚本仿不了!改怎样解决呀!要是有参考资料就好了!

网友(2012-07-12):
利用Ocean中Data Access commands,读取仿真结果并打印出来!!具体使用查文档,比如Lecture Manual:《Simulation and Analysis Using OCEAN》--坛子里有

网友(2013-08-21):
可以将不同仿真曲线放在不同的目录下,就不会被覆盖。

网友(2017-11-20):
利用Ocean中Data Access commands

网友:
可以将不同仿真曲线放在不同的目录下

网友(2018-02-04):
回复 网友B:
亲 没有找到啊 ,如果方便请发下链接
感谢!

网友:
注意result放在不同的目录即可

网友(2023-05-05):
引用 网友A:
到psf目录下打开结果就可以随时画出波形来啊,应该没什么困难的

run() 重跑结果没有了为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