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答《模拟版图的艺术》里的一道题

楼主(2011-12-15):
题目是第5.6 题,在课本191页,希望学过的大侠告诉下哈

楼主:
题目:假如一个200Ω/□的多晶硅电阻必须承受5v的压降,在需要考虑电压非线性之前电阻的长度是多少?同时考虑自加热和颗粒度。
望各位解答下!

网友:
可以根据电流密度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