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cean的具体用法

楼主(2011-12-15):
想把spectre里面的数据用ocean等长的导出来,
高手能不能给一个例子 讲解一下呢  谢谢

网友:
ocean等长是什么意思?没太看懂。ocean环境有getdata等函数是可以得到仿真数据的。但你说的不太具体,也不好举例,可以参考ocean的手册以及在cadence软件自带的examples。

网友:
file_id=outfile("file1.txt"  "w")
foreach( data yourGetDataFunction()
  data_name = getYourDataName(data)
  data_val = getYourDataValue(data)
  fprintf(file_id "%10s\t%15.5f\n" data_name data_val)
) ;; foreach
close(file_id)

网友(2012-07-12):
具体可查fprintf的使用,里面有控制打印数据位数的说明,比如3楼中,“%15.5f” 意思为小数点前保留15位,小数点后保留5位的浮点数~

网友(2013-12-17):
回复 网友A:

   打开文件和打印这个我会,我的意思是如何得到系统的当前时间,和当前运行的OCEAN脚本文件名!
像在matlab 中有一个date 函数,可以返回字符串格式的系统时间,filename 可以返回当前运行的m文件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抱歉,回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