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版主一个TCL的问题

楼主(2011-12-15):
使用glob命令怎样可以把一个文件目录下的隐藏文件夹查找出来?
例如我要查找$file_path目录下的名叫test2的文件夹,将其赋给a,但是test2的属性为隐藏。使用下面的命令时无法得到
set a [glob -d $file_path test2 -nocomplain]
我现在想到的办法是先把文件的属性用下面的命令改为可见,然后再查找
file attributes test2 -hidden 0

请教楼主是否有可以使用glob命令直接查找到隐藏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了一下,好像不行。
比如下面的文件夹下src_test是个隐藏的文件夹,使用glob .*命令结果如下
(2011_06_04) 8 % glob .*
. ..
(2011_06_04) 9 %

网友(2012-11-15):
glob -type hidden *
把所有的隐藏文件显示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哇,你是window系统啊。
请问你在windows下用什么编译器和开发环境呢?
我一直想找个好用的环境。

网友(2012-12-29):
回复 楼主:

    哥们,你用的是什么编译器啊。我也想找个windows下能用的呢。。。。他们说ultraedit可以,我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