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I2C总线采样方式

楼主(2011-12-16):
从一个资料上看到,I2C是上升沿采样,下降沿锁存,但导师说是高电平采样的
从I2C挂死的现象看,I2C数据必须检测到时钟的下降沿才改变。这是不是说应该是下降沿锁存呢?
求教。

网友:
不能说是下降沿锁存,I2C是电平采样,并不是边沿采样。协议规定数据是在clk的高电平采样,data不能在clk高电平时发生跳变,只能在clk为低电平的时候才能够改变。所以,理论来说,锁存也是在高电平期间完成的。

网友(2012-01-20):
已 DFF 為言,sample and hold 是一起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