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现在8inch的主流工艺不需要外延层(epi)吗?

楼主(2011-12-16):
1.tsmc 8inch的wafer是否需要epi可以选择,是个option。12inch必须有epi,why?

2. epi带来的好处? cost增加?

楼主:
没人回答

网友:
epi是对substrate有好处的啊,  不记得了,

好像是减少泄漏 , 增加什么稳定性

网友:
谈不上主流不主流。
epi或non-epi都有很多

网友:
我记得 epi的很多, 填表的时候

网友A:
epi纯度高,用CZ法拉出的Wafer纯度不高,参杂也不会非常均匀。一开始使用epi主要是用于提高Bipolar集电极的Breakdown电压。用途1:做Bipolar的burial layer需要Epi,因为离子注入机或用扩散工艺做不了这么深的埋层;2:Epi可以提供不同的物理特性,增加设计的自由度。最主要是它里面不会含有Carbon和Oxyzen。不过Epi很贵,差不多$20-$100 Per Wafer

网友:
这样的,现在的wafer 多少钱一片,裸片

网友:
我也不知道啊。

网友(2020-09-09):
引用 网友A:
epi纯度高,用CZ法拉出的Wafer纯度不高,参杂也不会非常均匀。一开始使用epi主要是用于提高Bipolar集电极的 ...

请问您知道一般0.18um 的BCD工艺EPI一般做多深吗?有几微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