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G设计DDR2控制器请教

楼主(2011-12-16):
1 时钟是如何设计的,有四个时钟,sys_clk_p, sys_clk_n, clk_ref_p, clk_ref_n这四个时钟如何设置,搞不清楚。
2 读写指针是否可以随意指定,也就是说我进行读写的时候是否可以从内存条的某一个指定的地址进行读写。
3 app_wdf_mask是什么意思,手册里说是表示哪些位写到了外部内存条,哪些位仍然保持原来的状态,那需要输入吗 信号类型为In.
4 什么是突发操作?
5 在选择内存条的时候,内存条的详细信息显示的是4Gb x8 row... collumn...bank....
请问内存的大小是多少4Gbx8=4GB 还是就是4Gb。x8是什么意思
硬件设计新手,静待解答

楼主:
自己先up一下

网友:
犀利的问题....谁给你回答都可以写个reference document了......
你看看文档...你资料还不够,看得还不深...

楼主:
3 app_wdf_mask是什么意思,手册里说是表示哪些位写到了外部内存条,哪些位仍然保持原来的状态,那需要输入吗 信号类型为In.
第三个问题解决了,mask是掩码,也就是说制定哪些写入内存的数据有效,即指定app_wdf_data[]的哪些位有效。

我现在问题是:是使用IP核MIG生成了ddr2控制器,但是不知道如何例化使用。

网友(2012-05-11):
顶一下,也希望大侠们能光顾一下我们这些新手的问题,谢谢啦

网友:
也希望大侠们能回答这些问题,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
“sys_clk_p, sys_clk_n, clk_ref_p, clk_ref_n”,p/n是指的差分时钟的两个输入,时钟输入时可以选择差分还是单端的,你具体看下  sys应该是输入PLL的时钟 至于ref没看到过 不知道你用的哪个版本的MIG
2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
“什么是突发操作”这个你真的需要看下DDR2的资料了,属于基础问题,在DDR2中没有页操作,一般都讲突发吧,你可以不必深究字面的含义
4Gbx8是什么意思  4Gb的b是位,X8是位宽 意思是你的DDR2是8位的
DDR2的具体资料你可以查看“高手进阶,终极内存技术指南”这篇文章,百度一下

网友(2013-04-25):
同求,求如何例化使用,我好几次都失败了。。。

网友:
为什么看中文的一下子脑子会反应不过来呢? 积分不够了,回个帖子弄点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