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自底向上如何做

楼主(2011-12-16):
我在做一个有多个子模块构成的设计,所以我想先做子模块的DC,再跑顶层模块,让它只要link之前的DC结果就行了。可是我不知道他应该怎么调用?
本来是想把子模块DC结果用write -format db输出为db加到link lib里,但他报错:db format is no longer supported。我还试了一下write_lib,结果不出所料的不行。。求教各路前辈,这个该如何做?

楼主:
我刚才才注意到ddc文件的,将它加入到link library里,可以link了。但是,write_environment报错了,说不能读取ddc。但write_environment默认输出target lib,为什么会扯到link lib里的ddc呢?

网友:
这个很简单的,你综合之后的单元,到处verilog网表就可以了。
对综合后的module,set dont touch属性。
这个是DC recommended try

网友:
应该将sub block的netlist读入,做下link就行了吧

网友:
子模块先综合,出子模块ddc,
然后top  read_ddc  子模块的ddc,  然后再compile,

dont touch设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用了ddc了,大概看的资料比较老,都用的db格式。发完贴之后才想到ddc作为与db功能相同的格式,应该可以用,就用ddc了。
    但是,write_environment报错,说不能读取ddc。但write_environment默认输出target lib,为什么会扯到link lib里的ddc呢。。显得这版本有点不一致,它不支持输出db,但像write_environment这些命令还不能认ddc。。我只能给它no_lib了。

网友:
write -f ddc

design db已经被淘汰了, ddc是dc推荐的格式

网友(2015-11-09):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下  您说的dont touch是对子模块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