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lock gating问题求助

楼主(2011-12-16):
RC完进PT发现很多clock gating的setup violation。值还很大。
ICC中rpt没有这类的violation报出来。
为什么感觉ICC中没有看到这个问题?工具没有修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数字后端 FAQ, clock gating Q6.2里面提到过你这种情况

网友:
PT里有个clock_gating_default的path group
ICC里好似没有,这些clock gating的violation放在对应的clock group的report里了。

网友:
icc的缺省 timing_separate_clock_gating 是false,如果你设成true,才会分出来,

pt缺省就是true的,

这个2个不同clock之间的gating check啊? 没有propagated clock啊, 还是离散gating 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