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1-12-16):
我想知道为什么第二个会慢,求解答,谢谢!!

网友:
是不是算法的问题?没试过这种情况。
全局的时候,就一个longest path,然后去做skew
局部的时候,几个longest path,分别去做skew
要是写程序的话,也是第二种情况语句多,哈哈

网友:
global skew只是个整体概念 , 不管flop之间有没有 timing relationship,
local skew才是真正影响timing的,是我们必须关心的,也就是有意义的,

local skew的计算 估计要考虑timing吧, tools要算的辛苦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原先理解错了,运行快慢我理解成时钟长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原先理解错了,运行快慢我理解成时钟长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