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布局布线的问题,buffer被encounter删掉了

楼主(2011-12-16):
综合时,DC自动插入了Buffer但是布局布线时,encounter却自动删掉了这些buffer,提示信息说没有 Buffer footprint is not specified,如图,但是我已经指定了呀,如图。搞了好久也没搞明白,望高手指示!谢谢了!

网友:
哪一版本的encounter呀?还要指定footprint。5.2?

encounter在Place route过程中buf有删减很正常呀

pre-place opt的时候就是先把DC中的一些buf拿掉,然后根据FloorPlan和DFF摆放的具体情况,再根据timing driven去增加。

你要是不想一开始就删除DC给过来的buffer,那就不做pre-place op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并没有做优化呀,在放置标准单元的时候buf就给删掉了呀!

楼主:
版本是5.2的

网友:
encounter默认是在place之前去掉buf的,如果想保留的话,就不要做pre-place opt

网友:
footprint的事,你可以打开xxxxx.enc/yyyyy.conf 文件,看看里面的buf的footprint,如果名字不对的话,改过来,再保存文件,再启动encounter,读入xxxxx.enc

楼主:
回复 2# damonzhao 谢谢楼上两位版主,当时是做了pre-place opt,没注意那个选项,刚入手,不是太会!非常感谢,问题解决了!

网友:
placeDesign -noInplaceopt  吧,

缺省是会删除buffer,然后做的,  删不删无所谓的,

指定buffer footprint是老的edi,  现在都不需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