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网表的优劣

楼主(2011-12-16):
在P&R导入后,如何判断网表的优劣?

网友:
按照ICC的流程看
一个是是否unique,是否需要进行uniquify
一个就是set_zero_interconnect_delay_mode true去report_timing

再就是跑个流程看看congestion情况(cell和route),从整体上粗略判断哪部分是否过紧,是否约束有问题,或者组合逻辑过多,不太合理等

大概就是这些吧,后面的补充吧

楼主:
set_zero_interconnect_delay_mode true在encounter里对应什么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encounter没有吧

encounter设计按照流程的话,应该得到网表后进行zero WLM的STA去判断吧
如果有timing违反的话,需要修改netlist

楼主:
wlm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对,就是wire load Model

网友:
主要是看pretiming  和congestion 情况,

后端要努力去做,实在不行 再叫前端去改

网友:
    在encounter里对应perPlace。就是在导入网表之后,place之前,做一下report_timing。

楼主:
主要是看pretiming  和congestion 情况,

后端要努力去做,实在不行 再叫前端去改
引用 网友B:

    在pre-place做report timing,后端需要做什么呢?后端努力去做,去做什么呢?

网友:
timeDesign -preplace

如果timing太差, 看出不是后端能修掉的, 就告诉前端改啊

不过 -preplace 是对应 zero WLM 么,  不是吧

楼主:
timeDesign -preplace应该是在import后,place之前做,这样是不是和DC的结果一样啊?另外怎么能看出是不是后端能修掉的啊?

网友:
    请问下,uniquify的好处是什么呢?是必须要做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个可以PR的网表必须是unique的。只有unique的网表PR工具才能对其进行CTS,scan recorder 和 timing opt.
    the name of all instantiated cell types are unique.

对PR工具来说,DC后一个好的网表的格式:
uniquify后的网表
changename,net名简化
检查assign和tran语句
是否有无意义的reset和gating clock
是否有未定义的引用等
是否有多余的ports

当然具体根据项目而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是从前端拿过网表后粗略检查下而已

   可想如果在zero WLM下timing都有问题的网表,后端一般是没办法去做收敛的。或者说网表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和前端确认

楼主:
但是前端给过来的不是final version,而是中间版本,对这些中间版本而言,有可能timing是不收敛的,对这个中间版本,应该做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以上几项后端工具都能检查出来吗?

网友:
回复  liqiang998

    一个可以PR的网表必须是unique的。只有unique的网表PR工具才能对其进行CTS,sc ...
引用 网友D:

   其实网表里每个cell的instance name都不一样啊, 因为处在不同层。所以还是没明白uniquefy的意义,呵呵
    为什么只有unique之后,才能对其CTS,OPT呢?
    望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调整FloorPlan,调整脚本,发现不合理约束,研讨反馈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找一个不是unique的网表做做试试,看工具会告诉你什么

反正我记得刚开始接触encounter的时候,如果网表不是unique,他会提示你需要unique处理

不过检查是否unique是个基本的流程

对于前端来讲module可以重复调用,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对后端来讲必须是唯一的,因为涉及到不同的物理情报,所得到的timing信息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
    不知道做unique的工具是什么名字呀? 能用到ICC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encounter和ICC都可以

网友(2012-03-01):
回复 网友D:

    那Astro有对应的功能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没用过Astro,你从它的user guide或者command文件里面搜下unique看看呀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搜到额 不知道是不是对应的名字不一样 看着觉得unique还挺重要额 最近在看astro的资料都没见到有这么个功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就不知道了,推荐使用Astor的最新一代产品IC Complier

网友:
回复 网友D:

sigh  我给领导推荐过了。。他说astro就行。。。昏倒。。满世界的找资料。。

ICC的信息真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