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erl中正则表达式匹配问题

楼主(2011-12-16):
下面是一段perl的程序, 蓝色和绿色两段的写法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变量的内容有区别。
一个里面包含[],一个不包含。带[]号的到内嵌的if匹配时,是无法匹配的。要如何修改红色部分,让其也匹配成功。
注: 我真正的程序里这两种情况是同时存在的。

#!/usr/bin/perl -w
$line0="PIN MMMM[0]" ;
$line1="END MMMM[0]" ;
if ($line0=~/\s*PIN\s+(.*)/) {
    $name=$1 ;
    print "line0 match success \n" ;
    if ($line1=~/\s*END\s+$name/) {
        print "line1 match success \n" ;
    }
}

$line2="PIN MMMM" ;
$line3="END MMMM" ;
if ($line2=~/\s*PIN\s+(.*)/) {
    $name=$1 ;
    print "line2 match success \n" ;
    if ($line3=~/\s*END\s+$name/) {
        print "line3 match success \n" ;
    }
}

结果:
line0 match success
line2 match success
line3 match success

网友:
Hi.
     你可以试试\Q\E来对特殊的字符进行转义:

     if ($line1=~/\s*END\s+\Q$name\E/) {
        print "line1 match success \n" ;
    }

    Good luck!

网友:
END MMMM[0] or END MMMM[0]
\s*END\s+MMMM(\[\d+\])*
[0] zero or n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错,用 quotemeta :    \Q  ,  \E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