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怎样利用PT的结果

楼主(2011-12-16):
请问下,icc是否可以根据PT中的结果优化design呢?望指教!

网友:
我们以前一般在根据pt的report做eco,倒入ICC跑PR

网友:
signoff_opt就是吧

网友:
最后肯定要通过PR工具改啊,以pt结果为主,

回icc  size_cell , insert_buffer

网友A:
首先是在PT中,做ECO,然后使用write_change命令,写出tcl脚本,在ICC中source此脚本,进行优化。
在signoff design阶段,上面的方法已经无效,或者效率很低了。这时候需要用PT report,根据report自己写commands,然后在ICC中做PR。当然fix timing violation,fix noise violation 和fix transition violation 的方法都是不一样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
PT写出来的ECO command tcl在encounter里面不能用,因为ecnouter里面的command是ecoAddRepeater和ecoChangeCell,这样的话该怎么办?

网友:
靠pt自动化产生的脚本不一定有用的,还是靠人看report写出来的 比较可靠,

如果是hold timing,就是往endpoint 加buffer就好了, 只要把所有violated endpoint找到就行了

网友(2015-03-18):
回复 网友B:

   我也觉得是signoff_opt,不过论坛貌似讨论的比较少,难道signoff_opt不好用吗?另外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signoff_opt的解释是Performs sign-off ECO optimization。这个跟ECO有什么关系?

网友:
大家觉得麻烦,配置signoff_opt ,不是synopsis每次推出的功能大家都要用的,

好用的就用,不好用的就抛弃, pr工具里面50%的功能都是不经常用的, 30%的功能基本不用

事实就是如此,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mcmm的flow配起来确实麻烦,对于一些简单的bc_wc 的设计,倒是个减少迭代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D:

ICC提供了接口,可以直接调用starRC和PT的程序进行抽取和timing分析,然后去优化。可实际上,大家按照设计流程还是分开来做,对于小的设计可以拿来试试。

ECO的理解比较泛,看你怎么看。pr的报告结果认为没问题,但PT的结果不行,那么你回来再做,是ECO;
前端发现问题,然后网表微调,你也可以在现在pr结果基础上ECO;片子流出去了,有bug,进行post-mask
的修改,也是ECO,,,所以,ECO的范围比较泛,看你怎么定义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参考了一下guide 确实mcmm的时候配起来特别麻烦,如icfb版大说,果断抛弃,谢谢回复

网友(2015-04-21):
回复 网友D:

    不是说你嫌麻烦就得抛弃的,得看你们的项目要求,如果做个不是太大的design,而且time也宽松,可以不用MMMC,如果signoff要求了就必须要的,万一片子废了就不是那么好玩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单独再写一个sign off的 mcmm的script,有这个功夫,还不如直接进pt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有道理,一般我还是按照signoff的要求把MMMC跑完,省得boss到时候找自己的麻烦,PT有错了再修

网友:
回复 网友F:

   把它改成encounter能用的就行了撒

网友(2021-01-29):
引用 网友A:
首先是在PT中,做ECO,然后使用write_change命令,写出tcl脚本,在ICC中source此脚本,进行优化。
在signof ...

你好,想问一下,为啥根据PT ECO的结果insert buffer后,ICC2会出现大量的signal open ?我跑了route_auto route_eco 都去不掉op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