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RAM和SDRAM的区别和应用场合

楼主(2011-12-16):
小弟请教大侠们一个问题:SRAM和SDRAM各自有什么特点,分别应用在什么场合? 谢谢

网友:
SRAM: 静态RAM,速度快,面积大,不需要刷新。
SDRAM:同步DRAM,速度慢,面积小,需要定时刷新。

网友:
没有其它了?

网友:
简单的设计就用sram,兼容CMOS制成,也就是说可以集成到芯片里面。
但因为当容量大的时候,sram就比较贵,而且无法集成到芯片,一般使用dram,因为制成不同,一般是外**挂的。
sram的控制很简单,dram就比较复杂,需要设计controller,还需要phy。所以能不用就不用。

网友:
NND,发了半天都发不起,居然说有非法字符,整了半天才发现是“外**挂”,晕。

网友:
呃  外挂也算?

网友:
举例:SRAN在电脑CPU里的Cache,内存条是SDRAM,现在用DDR3,DDR2,属于DRAM

网友(2012-03-02):
正在纠结的问题,很好

网友:
我一般看数据要存的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