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在encounter中固定摆放cell的方法

楼主(2011-12-16):
各位斑竹大侠些,有什么好方法将在RC中加好的ISO cell在encounter中固定摆放在output旁边,全摆在block的边上?

网友:
edi里面的magnet_placement  怎么搞不清楚,

但是缺省是放在他连的net 旁边的,

实在不行 要编程先找出port的坐标, 然后placeInstance -fixed  固定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现在的办法就是找到port的位置来加的,我想的是有没有不用编程直接控制的方法!

网友(2012-03-12):
等待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