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cean在CIW运行后,怎么中途停下来

楼主(2011-12-17):
ocean在CIW运行后,怎么中途停下来

网友:
查看自己的任务进程,找到相应的进程,kill了就可以停了吧

网友:
在运行ocean的窗口中ctrl+c可以中止,但有时由于ocean在运行,需要等它有时间处理键盘输入才能做出反应而中止。

网友:
如果是在CIW命令行运行的,不断地输入Ctrl-C。
如果是背景进程,在CIW中输入命令ipcKillAllProcesses().

当然这个会停止掉所有的IPC进程,比如ADE, Library Browser,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