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ects的时序问题

楼主(2011-12-17):
想问大师们 一个问题,在prects 阶段我用修改sdc的delay约束的方式,将输入输出端口的所有延时违反都修到 50皮秒一下, 但是这个阶段我做pt分析之后, 发现 setup 的违反最大到了 230皮, 这里可能会有哪些原因呢?

网友:
看具体的report吧, IO delay 只要约束的紧就可以了  ,有负的也不一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