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测量的平均功耗为负值?

楼主(2011-12-17):
在hspice,用.MEAS TRAN AvgPower avg p(vcc) FROM=1us TO=2us测量出的电源功率为负值,测量了用到的所有电源(都是3.3V)的功率都是负值,这是怎么回事?拜请大神指教。

网友:
VCC电流流出,显示为负值,电压是正值,所以功率就是负值,没关系的,忽略负号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明白了。但是,单单观察电流有正值和负值,也就是说有电流流入vcc,那么这个是什么造成的,是自举吗?hspice在测量电流时取电流的绝对值平均还是电流正负直接平均?

网友(2015-07-21):
负值表示电路在消耗功率  正值表示电源在提供能量  这个正负号只是由于电流的规定方向决定的  无所谓的

网友(2018-06-26):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果Hspice仿真瞬态电流,仿真出的电流是负值,怎么理解呢?是哪里出问题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流流进流出节点。流进正,流出负。瞎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