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 SKILL 代码 导入 生成 PCELL???

楼主(2011-12-17):
           如题,请问各位大蛱
如何将  SKILL 代码  导入  生成  PCELL???

网友:
直接load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啊,

    不过还是不很明白也,可不可以说清楚点
   在神马的地方?用哪个工具来  LOAD??
     LOAD  的时候要设置一些东西不???
      LOAD  前需要先建立一个  版图文件吗?
   可不可以整个详细一点的说明文档啊?最好有截图的 ???

网友:
在cadence CIW窗口下load就可以了,看你的skill代码如何写的,如果是在layout环境下就要打开layout窗口或建立代码中的library。一般来说要根据代码指定lib topcell的。

网友:
直接load("")你的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侠
   你试过了的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侠不敢~俺也是菜鸟一枚~~~
   前几天刚试了一下而已~

网友(2012-02-03):
在cadence CIW窗口下, 输入  load “文件路径” 就行了

网友(2012-04-08):
这是正解,但要注意你写的东西如果是函数的话除了load **.il还要在CIW中输入函数和参数才能执行。

网友(2012-06-04):
楼上正解

网友:
同意正确

网友(2017-11-02):
先建立一个library,library的名字和skill里面的一致,然后再load(“”)skill文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