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ADC或DAC中开关电容采样电路的噪声如何计算?

楼主(2011-12-17):
如附图所示的是几个简化的等效采样电路,其中SWx SWy SWz是MOS开关,假设他们仅产生热噪声。
请问:(b)to (d)电路中,每个电容上的噪声电压平均功率(即噪声电压的方差)是多少?

1.(a)图是Delta-Sigma ADC中经典采样电路,很显然它的噪声电压平均功率为:kT/C;
2. (b) to (d)的很困惑,不知道哪位大侠能不能指点指点?
    小弟瞎猜的几个值,不知道对不对?(b):0.5*kT/C, (c): 0.75*kT/C, (d): kT/C.

诚挚希望大家多多指点,非常感激!

网友:
真是个好问题。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种貌似简单,但又是“基础+重要+复杂”的东西咋没人搭理呢?难道大家都不关心电路噪声?
    自己顶一次,再沉下去那也没办法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明确一下你要的是开关断开后电容上的噪声,否则更复杂。对于b,如果用对称性算一下,我算出来的是0.5,不知道有其他好办法吗?
    对于后面两个,只说两开关的。先假定噪声不相干,把两个开关分开考虑。对于第一个开关,在第一个电容上的噪声很好算。在第二个电容上的噪声得算出从第一个电容电压到第二个电容电压的传递函数,然后再算积分。不幸的是,这个噪声被整形了,不再是白的了。积分结果应该是能明确算出来的,不过我懒得算了。对于第二个开关,在第一个电容上的噪声类似b中的分析,推下来公式也一样。最后两个功率加。
    这样说不知道你觉得如何?

网友:
a), kT/C;
b), 0.5*kT/C
c), kT/C
d), kT/C

网友(2014-08-11):
噪声在频域怎么跑,有人懂吗?

网友:
求详细解答~~~~~~~~~~~thx

网友:
回复 网友A:

noise真是个小众话题。既然有人又翻出了以前的帖子,我就写个相对详细点的。
对(c),首先假定两个开关噪声不相干,因此可以分开计算。左边电容c1,右边电容c2。目的是计算c2在s1时刻的噪声电压(计算其他时刻,其他电容的噪声相对简单。
先计算s1开关的影响。在s1时刻c1采样,在s1结束时其噪声为kt/c类型,严格的说,为一个离散的噪声,功率谱密度白色,功率为kt/c。s2开关无噪声,因此s2时刻只是一个电荷转移过程。可以推导出Vc2=Vc1/(2-z^-1),其中Vc1已知,因此c2的噪声功率谱密度等于c1噪声功率谱密度乘以传输函数平方之后的积分。由此可以计算出c2的噪声功率谱密度以及功率。
再计算s2开关的噪声。此时s1无噪声,因此在s2时刻结束时,c2上是一个kt/c噪声,大小是0.5kt/c。
将两个噪声的功率相加,就是总功率。可以想象出这不是一个白色的谱密度。

网友(2015-03-19):
还在探索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