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中,end cap、decoupling cap、ANTENNA单元的插入问题

楼主(2011-12-17):
有下面几个问题请教一下大家。
关于decoupling cap单元:
1、如何插入?
2、如何确定插入的数量和密度?
3、在哪个阶段插入?place之前?还是rout之后?
3、怎么评估插入后的去耦效果?

还有,ANTENNA单元如何手动插入?

end cap单元一般是用来干什么的?什么工艺才需要?我在TSMC 90nm里好像没找见。

楼主:
在optimize - Interactive ECO中,只能插入buff?
如果我想插入delay 单元,fix hold violation怎么办?

网友A:
1、如何插入?
addFiller -cell { decap64  decap32  decap16 decap8 }

2、如何确定插入的数量和密度?
很难, 尽量多加,除非你在preplace之前加 ,

3、在哪个阶段插入?place之前?还是rout之后?
route前加,

3、怎么评估插入后的去耦效果?
dynamic power analysis

还有,ANTENNA单元如何手动插入?
addInst -cell antenna  -inst 1
attachTerm

end cap单元一般是用来干什么的?什么工艺才需要?我在TSMC 90nm里好像没找见。
用于triple well工艺闭合nwell, 或者考虑OSE, PSE的效应,
如果不是triple well, 也不是45nm及其及其以下,就不用考虑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command试试

网友:
endcap主要加在block  level的row end和memory或者其他block的周围包边。主要是不能让ploy和OD周围太空,不对称,密度太低。

网友(2013-09-12):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斑竹,在加decap cell的时候是不是也需要考虑decap cell的leakage power, 而不是加越多越好?

网友(2025-07-15):
引用 网友A:
1、如何插入?
addFiller -cell { decap64  decap32  decap16 decap8 }

route之前查,是不是有点不好,引d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