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FET寄生参数

楼主(2011-12-17):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最近做了一个电路,DRC与LVS通过之后得到含有寄生电阻与寄生电容的av-extracted view,我想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得到版图中两个net之间的总寄生电容。因为提取出来的都是分散的电容,看起来非常麻烦

网友:
RVE有这个功能,你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有个小工具叫awk,其他类似的很多,比如perl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能不能说的详细一些啊?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在网上搜了搜但好像没找到相关的资料。您有没有相关的文档什么的分享一下,非常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版本,在我的版本里,版图界面里Calibre的下拉菜单里(就是有LVS的那个)就有一项start RVE,如果你已经做过PEX,那打开应该就可以看到所有的寄生,在CC一项里就有两条线之间的寄生~

网友:
你用的是calibre还是assura,里面有抽取某两条线之间的couple C的方法,都是界面操作,很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好,我用的一直都是ASSUA,不知道ASSUA怎么查看net之间所有的寄生电容呢?

网友:
6楼强大,学习了,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