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寄生电容

楼主(2011-12-17):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LVS提取的寄生电容好像都是线性电容,那么这些电容是否包含前仿中管子的寄生电容呢?比如说,前仿真中的Cgs是否在LVS中提取的寄生电容中有所体现呢?

网友:
你要深刻明白什么是parsitic,什么是intrinsic,而且也取决model,比如foundry给的rf mos model,是包含parasitic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意思是不是前仿中的管子电容(比如Cgs,Cgd)应该是intrinsic capacitance,但是LVS之后提取的电容才称之为parastic capacitance是吧?

网友:
Cgs Cgd一般都在模型里面. 其实做PDK的人也可以把提取规则写成去提取管子上的电容的,不过这样会导致后仿的时候重复计算管子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