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导入CDL网表仿真的做法

楼主(2011-12-18):
CDL导入是默认参考到sample这个库的。其实它也只能参考这个库才能成功。所以最简单的就是在sample库里面把nfet做一个softlink 指向foundry提供的PDK库里面的nmos, pfet指向pmos, 就可以了。完全可以仿真。我自己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2012-11-11):
嗯,这个可以有,操练下看

网友(2013-12-17):
zhengge说的是什么呀!

网友(2014-07-23):
楼主能给一个仿真的详细说明吗?没用过cdl仿真,不知道怎么下手。先谢了。

网友:
softlink怎么建立呀?小白很茫然~

网友(2014-11-13):
同问阿。。。怎么建立softlink??

楼主:
回复 网友A:

softlink 是UNIX命令:
ln -s <源文件或目录> <链接的文件或目录>

比如:ln -s file1 file2 那么新产生的file2其实就是指向实际文件file1的一个指针

现在我做CDL导入到Cadence schematic中早就不用这个帖子的土办法了,可以用正规的device map文件来实施到代工厂给的PDK里面的真实器件。

网友(2016-07-08):
回复 网友B:

   您好!我现在在学习导入CDL网表,用了一个反相器做实验,也是写的device map。原理里看上去基本上没有问题,但是MOS管的宽长等参数不正确。我知道这是device map写的不完全正确的结果,在网上也找了很久,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写。所以向您请教一下,能否为我解答一下具体该怎么写?沟道宽我知道是w-->fw,length以及multiplier等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所谓的对应关系,是参数名称之间的对应关系,一个是CDL网表里面用的参数名称,一个是Cadence CDF参数所能辨识的名称,对应对了之后,在器件属性的显示窗口当然就能看到导入进来的正确的器件参数啦,请记住这些参数均是CDF paramet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