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解 单一个nmos的时候 ff和fs的区别

楼主(2011-12-18):
按理不都是n快管么?怎么vth和漏电流什么的都是不同的。模型上有什么区别不?

网友:
快工艺,阈值小,导通早,跨导大,漏电流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ff 和 fs是快n快p和快n慢p。两个的n管不都是快管么,为啥有区别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工艺角的设定当然不是那么简单的组合. Foundry厂在设定工艺角的模型的时候是根据具体的样品测试出来的。ff和fs工艺角在nmos上有所不同也不奇怪吧。当然我个人认为,还是对称一点好,也就是说所有的参数都能够做到正负delta数值的变动。如果对工艺参数有疑问,需要查看foundry提供的那些曲线拟合的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拉~

网友:
模型对应具体的工艺的,你参照工艺的库文件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