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rror**model name pch in the element 0:ma1 is not defined

楼主(2011-12-18):
hspice仿真时出现**error**model name pch in the element     0:ma1 is not defined.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读一下你的netlist,就可以知道你的器件是指向什么模型了。你的模型设置正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工具库引错了,模型名也写错了,改过来就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