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模混仿问题,请大家指教

楼主(2011-12-18):
我在做数模混仿的时候,出现错误如下,希望高手解答: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circuit read-in.
     ERROR (SFE-23):"input.scs" 684: 117 is an instance of an tndefined model MDIV

网友:
你的I17准备用什么模型的?

网友:
我看明白了,你的instance name不可以用数字开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verilog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的ADE仿真里面有没有让netlister去读verilog view呢?或者是functional view (底层是verilog代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Instance设置

Instance设置

PLL architecture

PLL architecture

我就是这样设置的,然后再config中MDIV模块选择verilog,其它的都用schematic

网友:
通过config view或者直接修改ADE里面的环境设置,可以让netlister读取到你指定的functional view。这样就可以仿真了,我自己的ADC仿真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请参考AMS Designer或者SpectreVerilog的操作说明。

AMS Designer

SpectreVerilog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下午有事出去了  现在才看到,资料我先下来看看

网友(2014-06-17):
I would suggest AVHDL.

网友(2015-11-19):
你的instance name不可以用数字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