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re ring & power strape

楼主(2011-12-18):
请教各位大虾:

     1)
      假设五层metal,我在做core power ring的时候,通常是用Metal 1、3(走两层)横着走线,Metal 2、4(走两层)竖着走线。
     然后power strape横着用的是metal5,竖着用的是metal4
     不知道大家做的core power ring和power strape走线是怎样走的?

     2)
     假如同样是五层metal,在做core power ring的时候,如果只用Metal 1围着走一圈,这样做行不行?
     我所想到的影响是:
       (1): 因为std cell的rail 是Metal1, 所以与竖着的power ring连接的地方需要跳线
       (2): 可能会在power ring 边上引起congestion
     其他的,还请大家帮帮忙想想。
     谢谢啦

网友:
不管是power ring 还是power strap原则是tf中的布线方向一致。否则会浪费大量的布线资源。

楼主:
    我想如果core 和 core外面的连线不多的话,在ring上面违反布线方向,应该不会引起布线问题。
    core 里面就不行了。个人理解
    望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
一般就是 top, top-1 层来做 power stripe,ring,

以主方向为主,  比如m5是 horizontal的, m4是vertical的,

m1 ,m2这种不能拿来做ring,stripe, 的,因为会挡住很多stdcell,引起很多short,congestion

网友:
metal 1的电流能力最差
还是不要打它的主意的好,推荐的就是最上层的layer

楼主:
一般就是 top, top-1 层来做 power stripe,ring,

以主方向为主,  比如m5是 horizontal的, m4是vert ...
引用 网友A:

   现在想在ring上加电容,如果不用metal 1, 就没法加了,求解

网友:
ring上加电容什么意思?
MIM cap?
PIP cap?

楼主:
ring上加电容什么意思?
MIM cap?
PIP cap?
引用 网友B:

    减小noise,让core power 更稳, 不明白MIM PIP cap 是什么cap, 呵呵

网友:
说的是decap filler么, 可以打via 啊, 比如metal1 rail连到  m4,m5 vertical stripe ,

网友:
哦,你是说加decap?那能加到ring区域?

我还以为你是加模拟layout的cap单元呢

网友(2014-05-08):
回复 网友B:

    版主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我用M5(horizontal)/M6(vertical)做strap,M5的VSS在M1层power rails(VDD)的正上方,那M6的VDD不是不能打孔到M1层power rails(VDD)吗,所以能不能理解为一定要用Mn(horizontal)/Mn-1(vertical)做strap,望斑竹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问题很好,你可以调整M5的vss正好在M1的vss的rails上,从而避免你说的情况。
尽量用顶层金属做power的原因,请参考[每日一奖----20140507]中大家的讨论。
当然具体做设计的时候,碰到的情况不同,如何选择就需要灵活应对。只要把握住我们做power plan的根本目的和具体项目要求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谢谢斑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