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学习perl语言的疑惑

楼主(2011-12-18):
大家好,我刚刚看了perl编程,有点不理解,如果要查找a.txt文件中的aaa字符串,然后改成ccc,这个用函数如何实现?

如果在终端可以直接perl -i -p -e "s/aaa/ccc/g" a.txt

但是写脚本实现,是不是要建个新文件,然后打开原文件,一行行读取判断,然后更改,然后写到新文件,然后删除原文件,然后新文件改名?

请大家帮助

楼主:
难道是直接在脚本里面写
system ("perl -i -e -p \"s/aaa/ccc/g\" a.txt");

楼主:
嗯,看到第12章,明白了,还可以用system函数,也可以直接在原文件上修改

while(<>){
s/aaa/ccc/g;
}

网友:
一般来说是写到新文件里面, in-place edit 不是很方便
open my $F1, '<' ,  $file1 ;
open my $F2, '>' , $file2 ;
while (<$F1>) {
  s/aaa/ccc/g;
   print {$F2}  $_ ;
}
close $F1 ;
close $F2 ;

也可以用 sed
sed  's/aaa/ccc'  file1 > file2

网友:
sed就能搞定的

网友:
看看句柄或者钻石操作符吧

网友:
这是perl中最基础的知识了,每种语言有每一种的优缺点,精通一种了其他的就大同小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