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方波代替正弦波做本振信号来混频

楼主(2011-12-18):
大家好,不知有没有用方波做过混频的    如何代替的正余弦信号    方波移相pi/2如何实现    求救火 小生在此谢过了

网友:
方波的频谱相对正弦波多了一些多次谐波,所以你如果解调后有滤波的话就应该问题不大,
移相pi/2的话你用IQ divider (如果你有两倍频的信号源的话)应该可以

楼主:
   恩,我是混频 后边跟低通滤波器   如果需要2M信号相位差pi/2   是不是 对4MHz脉冲二分频器,如果其中一个比另一个晚一个脉冲进行分频,  不知版主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参考一下

网友:
你去查查IQ divider 的资料, 应该很多的

网友:
混频?两个正弦信号相乘,取想要的频率信号?方波正弦波都可以用公式表示,应该一样的吧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所以用这种思路 可是想得到代替正弦的方波,代替正弦和余弦的方波相位应该差pi/2    不知如何去移向  在电路中怎么实现

网友B(2015-11-05):
我是新手还不太了解,有点疑问:如果直接用正弦波本振,就没有其他谐波,避免了谐波带来的其他频率分量。为什么还要用方波来做本振呢

网友(2016-07-07):
做一个本振buf不就可以了,DAC输出的摆幅一般都不大吧!

网友(2019-09-12):
引用 网友B:
我是新手还不太了解,有点疑问:如果直接用正弦波本振,就没有其他谐波,避免了谐波带来的其他频率分量。为 ...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