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高手帮忙解决:关于BUCK 型DCDC驱动损耗的

楼主(2011-12-18):
BUCK DCDC,在关于驱动损耗上有些不太懂

驱动损耗是指功率管栅压上升或下降过程中各类驱动电路开关动作所引起的损耗。a为驱动电路倒相器链中相邻两级之间的尺寸之比, bPMOSNMOS倒相器链中同一级的尺寸之比。

很多论文只讨论了a > (b + 1)的情况,对于此外的情况就没有下文了,所以我很想知道a<b+1的情况,希望高手能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
这个真不懂

网友:
应该不会有人设计a<b+1的情况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还真的就是a<b+1的情况。我的ab取的都是3,看我师兄师姐设计的电路也都是这样的情况,只是没有说明这种情况下的功耗是多少,很含糊......

网友:
实际芯片中a一般为10或更大。b一般在1~5左右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a是反相器前后级的宽长比,b是反相器中P管与N管的宽长比,书中说a取2.7是最理想的状态,这个时候延时也最小,至于b我们通常取的是3,这个时候翻转比较快......我们的驱动使用的是反相器链构成的.....

网友:
太无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A=e is the optimal condion for minimizing propagation delay, which is in tens to hundreds of pico seconds for most low votage processes. This is a relatively insignificant amount for the ns range of rise/fall time in PWM circuits. However, you need to pay the premium of added inverting stages which increases your die area... not a good design practice. Like somebody said in previous reply, you are way conservative in choosing A. For all practical purposes, A should be much larger than 3. A=10 is an OK number.

The ONLY design may use A=3 is in high speed ADC circuits.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来我选取的确实保守了些,因为现在也没有什么经验,一切来源于书本及论文,我尝试过将a取大,但是需要的级数还是原来那么多,我就很郁闷.......

网友:
Interesting. You should see less cascading stages if you have a higher A number.  Why you have the same pre-drive stages?

网友(2012-02-18):
LZ真的很无聊,产品不是科研,先注意应该注意的地方,这些细枝末节不需深究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觉着也不好玩,只不过我现在进行的真的是很纯粹的科研,不过这个帖子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大家以后不必回复这个帖子了哈,其实细节往往就是最重要的东西。 还是很感谢你,在百忙这余看我的这个烂帖子,呵呵。

网友:
不是很明白这个

网友(2012-05-06):
从来没有算过,都是按照前辈们教的经验得来的,看来以后要多学习了啊!

网友:
旁观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2014-08-15):
驱动损耗当然可以计算啦~~就是RC充放电。

网友:
a=fan-out number 一般来说取4
b=Wp/Wn一般来说>=2

网友:
看看,我也是做电源的